主板跑C1 ,00开不了机

楼主(2010-09-27):
有一杂牌板开机,插诊断卡跑C1,00.开不了机,测内存供电都正常,CPU供电也正常,但这板子只要放段时间又可以正常开机了,只要机子一关掉又不行了,又跑C1,00,该从哪里查起。。。

网友:
先拷一下北桥再量

网友:
   放进烤箱里面烤  就回好,    如果没有那你就用风枪吹咯  是吹北桥啊

网友:
把板子放在烤箱烤一下吧

网友:
这种现像是主板有元件空焊的多跟C1时你压一下北桥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内存工作条件
内存的供电  时钟
第一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1.25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第七脚主供电2.5V  91  92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184脚SPD电压【2.5V或3.3V】

第二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0.9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主供电1.8V【内存槽旁边电感】  119  120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238脚SPD电压【2.5V或3.3V】
  打排阻的值
    打排阻的值的值可以判断北有没有问题

网友:
加焊下北桥

网友:
压一下北桥看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