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 6325 开机特慢,进入系统奇慢解决方法,换板代价得来的

楼主(2010-09-27):
hp nx 6325 开机特慢,进入系统奇慢解决方法,进入BIOS很慢,进进入系统有时进不去,有时可以进入,只要能进入系统使用就一切正常。  刚开始换了南桥,换了CPU ,做了北桥,都没有解决问题。 最后换了主板,还是一样的问题。硬盘也换了。也不行。每次装机试,公司的装机人员都装得很好。问题很奇异。看文档

hpnx 6325开机慢解决方法.rar

287 Bytes, 下载次数: 3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点评):
换适配器,这是通病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贴出来,赚分帖太明显了。

网友:
修的太多了,换个原装的适配器就好了!

网友:
呵呵,HP机和DELL 机电源适配器都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个适配器看来是个通病啊

网友:
ha ha ha ha ha
本来没故障,楼主还换桥了,哈哈哈哈 ,经验啊。

网友:
可调电源不行,得用原装电源

网友:
呵呵。学习了。本来还打算下下来看看的,原来是电源的问题啊

网友:
搞得这么神秘   说白了   就是有设备不正常   不单单是指纹  网卡  声卡 等有问题  也会这样

大家不要去下那文档 !

网友:
简单的还要赚分,以后大公无私点就不会走那么多弯路了

网友:
呵呵!赚分贴吧

网友:
适配器供率不够导质

网友:
很明显的赚分贴,斑竹出来整整他,不守版规

网友:
很多本子是这样的问题啊·
   适配器要用原装的··要不开不了机  死机  开机慢··等等撒问题也有··上次修到一台hp本子··
不知道撒型号的··用稳压电源就是死活不开机··搞的我修板子··后来在网上看到帖子知道了这个故障··

网友:
要分的话来个经典的吧老大,大家会直接加分的!搞得不好意思加分给你

网友:
电源不好!   换电源吧!! 以前都吴修南桥的

网友:
就是一通病,适配器的问题,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
学习了,适配器有问题也会影起开机慢....

网友:
实际上是适配器的功率检测电路出问题了 导致CPU降频了

网友:
这个问题只知道是适配器电源的问题 但是也没有一个能用理论具体的解释下来

网友:
用两个电阻串联分压到6。7V左右,飞线到中间那个侦测脚就行了,都改了好几个了

网友(2010-10-28):
我上次也碰见了
就是电源问题

网友:
晕。。还有这样的通病

网友:
这样的问题应该是适配器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