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寸液晶修了一个星期了

楼主(2010-09-27):
如题:有一个20寸液晶,屏型号是LM201W01,一开始用乐华2025L驱动板,刷程序如图,点屏,发现在如图中显示器北面有灯光,就是灯管是亮的,但是正面一看屏黑的,就是无背光,就是不透光啊,第一次遇到,屏上的供电保险是好的,测过的,屏线上供电角也有5V的供电,,有人说2025点不亮20寸的液晶的,然后从网上买来乐华NTB91B的妪动板,支持20寸液晶的,但是同样用上面的编程器刷的,出现错误,如图所示,以为没接好,换了乐华2025L的板子刷是正常的,没有报错,又用乐华NTB91B刷又出现图中错误提示?同样是乐华的板怎么刷不了呢?网上买的时候问过卖家的可以刷的,同样是乐华的?请高手指点一下,修了一个星期了?

网友:
补充一下,这个屏有相同的两块都是这样的

网友:
原来的板子修不了了吗

网友:
肯定是驱动板不行,换一个再试。有免刷程序的就行了

网友:
乐华NTB91B用这个软件刷?软件不对吧?

网友:
NTA91B用快写软件刷,2025最佳支持19,还是能上20的

网友:
鼎科2621免驱动 万能驱动板

网友:
你那个VGA线行不行哦,我以前用双头VGA线怎么也刷不了,用单头的就可以了。

网友:
NTA91B烧录工具EasyUSB WriterV4.1

网友:
NTA91B烧录工具

NTA91B烧录工具EasyUSB WriterV4.1.rar

网友:
你那条VGA线要换成带磁环的

网友:
楼主的VGA线不是原装的,需要针对针的,或者你把延长线直接接到编程器上。

MCU LINK ERROR 一般只有两个可能,MCU坏 和VGA线不是针对针的。

网友:
估计是你的VGA线不行吧,用早期的旧的VGA线就可以了

网友:
刷写程序不对,91B和2025的刷写软件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