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v2-tvm/THTF/SI主板不停自动待机

楼主(2010-09-27):
有一成品台式机用的是ASUS mv2-tvm/THTF/SI主板不停自动待机,重做系统还是老样子没好。
测量主板没发现异常,请大家指点一下怎么办?
台式机

网友:
进BIOS看一下有没相关的设置选项。

网友:
经反复测试发现用PCI-EX16显卡开机正常,不自动待机,用板载VGA接口不行。板没修好建议客户加以显卡用。

网友:
应该是桥的事,不防做桥试试。

网友:
那种问题做桥的话很容易死掉的,最好是加显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