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有隐藏分区MBR损坏时,不能光盘引导,也不能硬盘引导,仅有小光标闪

楼主(2010-09-27):
      一联想电脑开机后自检完就光标闪,不能硬盘引导也不能光驱引导,把硬盘拆下放入其他电脑可以正常装系统,其他硬盘放入联想也可以装系统,联想说人为损坏,要收费,后来想既然是互换可用说明硬件是好的,是不是联想在硬盘里做了啥,于是把硬盘挂到其他电脑上,

       开始-运行-CMD-Diskpart(回车)-select disk=[n](硬盘位置0,1)-clean [all]

       使用 clean 命令可通过将扇区清零,从当前处于焦点的磁盘删除分区或将卷格式化。默认情况下,仅改写 MBR 或 GPT 分区信息及任         何有关MBR 磁盘的隐藏扇区信息。如果指定 all 参数,可将每个扇区都清零,同时可删除驱动器上包含的所有数据。

   把硬盘装回,重做系统一切正常,看来是联想在隐藏分区写了东西,隐藏分区MBR损坏

网友:
学习了,哈,这个联想的笔记本硬盘很变态啊,好多人都倒这边了

网友:
品牌机的硬盘一般装的都有保护程序,有的重装系统后无法启动,低格一遍再分区,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我有一个客户的IBM A21E 也是这样。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