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测量

楼主(2010-09-27):
D410的管子 用二极管档测量 如果先黑表笔接D极 红表笔接G极 然后再黑表笔接D极 红表笔接S极 测量的结果有的管子显示0不动  有的管子显示0然后再跳到523 请问哪一个管子是正常的

网友:
那你的D410 是二极管啊 ,    那有D,G,S这几个极呢绒 如果有D.G.S极的话就是MOS管

网友:
把管子拿下来测,先用手触摸管子的针脚,放完电后再测。不然是不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拆下来了 也放电了
是CPU附近的MOS管

网友:
首先分清管子是N型还是P型,N型的红接S,黑接D显示600左右。P型的红接D,黑接S显示600左右,   其他都是无穷大。。。。。。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D410   D不就是二极管么 - -

网友:
回复 网友B:
都为0的肯定是坏了。后面那个慢慢升的,先把管子放一次电之后再测看是不是这样,如果还是这样那么管子也坏了。

网友:
请问各位大师
我是个新手
请问一下怎么测量MOS的极性?
如何测量是N管还是P管?

网友:
回复 网友C:

张学敏 师傅已经回答过了,你怎么也看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测量场管N管一般是红S黑D有400多~700左右数值反之无穷大就正常
      不要先用红笔去接G极,红笔有电,加到G极的时候会给场管一个电压,当你再测的时候就会不准。一般测场管之前先短接三脚放一下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