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电源适配器

楼主(2010-09-27):
DELL   电源适配器,20V 的,接口是三孔,马蹄形,三个孔的定义分别是什么,知道的告诉一下。

网友:
有个是空的

网友:
上面一个是地,下面左边的是供电,右边的是地。我亲自测量的

网友:
我没有适配器,我量的是上面是地,就是分不清下面两个哪个是电源了。

网友:
用万用标把地先量出来就知道了

网友:
谢谢大家,上面的是地,下面两个右侧的是电源,我用外接电源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