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光驱工作,需要哪些条件?

楼主(2010-09-27):
HP 520笔记本,光驱无法识别,拆机后,供电电压有,到南桥的数据线也正常,复位有3.3V电压,但把光驱动装上去就弹也弹不了来,光驱指示灯也不亮,但量供电还是有的。不知道还需要哪些工作了。

网友:
光驱完全没有供电,接口接触不好或内部断线。

网友:
光驱有供电,而且复位以前相应的条件都正常

网友:
拆开光驱,看机芯里面有没有供电,不要只测主板也有可能是光驱的问题,楼主有没有换光驱试试呢?

网友:
是那主板不认光驱,换了很多光驱都不行,

网友(点评):
都是原装光驱吗?你肯定没有兼容问题吗?如果这样,就修主板吧。

网友:
光驱做一下 跳线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