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2/1066 t -m 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0-09-27):
  接到一台七喜品牌机,机主说不开机。接上电源按开关按钮,果然不开机,指示灯也不亮
拆板出来检测,打板上供电部分和ATX电源插座对地无短路现象。便插上诊断卡,待机灯亮起,说明待电电压3.3VSB正常.短接PWRBIN松开通电一下就断,再短接开关排针也是通一下就灭,试了N遍依然如此.量CMOS电池已只有1.2V换电池再试依然只如此,换实时晶振也还是一样.把IO 8718F-S加焊一遍现象不变.此板芯片组是SIS的662+966L,SIS芯片组的IO好像不参与触发,量南桥的3.3V待机电压正常,内存槽旁边有一个1085它的中间脚只有1.9V,因没有线路图,不知此电压有什么作用,特来请教前辈们,望前辈们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CPU供电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12V短路啊,拔掉小四PIN再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拨掉CPU供电的4PING,现象还是一样的

网友:
断电后还能触发,应该是跳帽接反或少某路供电,

网友:
主板上有严重短路吧,再好好打一下阻值,看有没有偏小的

网友:
看桥旁边有没有电容鼓包的或管子烧坏。

网友:
查内存 跟桥供电的mos管, 那个1.9是跟内存供电的吧

网友:
打一下ATX电源接口对地值对不对,开关针电压是不是一直为低电平如果 是就换个IO。

网友:
记得SIS芯片组的触发方式是南桥,IO不参与触发。。排除短路和少电压问题后,可能在南桥那边多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机通一下电就灭,还能再开的话,一般是某个电压没出来,确认主板没有短路的地方就强行加电看一下那个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C:

    涵山兄台你好!谢谢你的帮助!此板已经修复了。是北桥供电的一个滤波电容不良引起的,量它的电压只有1.2V左右,正常为1.5V,不仔细看没什么异样,换之就好了。

网友:
大家好!谢谢大家的帮助!此板已经修复了。是北桥供电的一个滤波电容不良引起的,量它的电压只有1.2V左右,正常为1.5V,不仔细看没什么异样,换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