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M2S-X南桥背面图

楼主(2010-09-27):
型号是M2S-X  南桥掉了几个电容  不知道原板的电容位置..手上有的朋友 请发个图,或告诉我下位置..万分感激...
还有 ICS953805CFLF 这个时钟的资料 我怎么找也找不到..或能告诉什么型号能替换这个时钟

网友:
时钟芯片一般都是换一样的没代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桥背面的电容都是滤波的,在料板上桥附近找大小颜色差不多的装上去就行了,怕装错的话就量一下上面的焊盘,两个焊盘里面肯定有一个接地的。
时钟芯片原型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