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痛的 HP 6535B(开机锁一闪闪)

楼主(2010-09-27):
昨天接一台HP 6535B 本本,客户描述是不开机,前天还是好好的。接过机打开屏幕竟然开机到了用户输密码的界面,之前客户开了机不显示就拿过来,没想到半路还亮机了。

关机后,重新开机,问题来了,不亮机了,有两个锁灯在闪,闪4下。拆机检测,测各电压都正常,北桥跟CPU很近怀疑是北桥的问题,就先用风筒吹了下北桥。。。,装CPU试试连续开了4次都可以亮机,在这里应该就是北桥的问题了,报价维修,上BGA。。。几分钟后测试纠结啊故障跟以前一样,又是灯闪,由于客户吹得急加上看了下论坛以前的帖子认为U可能有问题,发了个QL62的U回来,一上班U到了装上去测试。。。。。。故障还是一样。无解了。。。。。。

网友:
唉 我遇到一个和你差不多 也在头疼呢 呵呵

网友:
自己顶一个,别沉下去。。。共同研究下

网友:
再用风枪加热下看还能不能开机,先确定是是CPU还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数字键与大小写键闪,应该是闪5下,然后不闪,机器不亮,换了个一样的CPU也一样,后来加焊了北桥,故障也是一样的.CPU的电压只有0.9V左右,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其它电压都正常,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求助 ???

网友:
还没有修到过这样的机器  但是凭经验应不是北桥或者U的问题吧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6535S的,闪啊闪,加焊座子也不行。看来这机返修量不小,一定得研究出来啊

网友:
不会吧,主板换了,还能这样

网友:
有谁修好了,把经过说一说撒

网友:
0.9V正常的!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管理的问题呀

网友:
6535b的芯片组是什么的?我遇到过一台cq40河楼主的现象一样  把内存拔下来也是闪灯  插上也一样   那机器还必须用原装电源  看看电流都不能   后来也没修好

网友:
这个机子接到千万不要要先加焊NB ,应先换CPU

网友:
我以前碰到过一个CQ40 也是这种问题 焊了内存坐子 问题解决了 但是第二天的时候 又出现这个问题了 只是别人要的急 带回南方了 经过我和老大的研究 你加焊一下显卡试试 应该有什么电压没出来 只可惜没又实际去试过

网友: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天这样的机子,卡机两个灯闪啊闪,我在那盯了半天,机子还是亮不了,等待各位大哥的最终答案啊

网友:
加焊CPU底座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故障,南北桥我都换了新的,故障一样,之前还能进系统的,只是不能上网,就拆机换了个网卡,之后就成这个样了,和楼主说的一样。不知这个是啥问题,我想这个应是这个机的通病了,哪位师傅有搞好过,指点一下。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CPU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2010-10-31):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手上正好有个一样的问题的机器

网友:
北桥再做一次?阻值打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