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笔记本E570 开机掉电,求高手帮助

楼主(2010-09-27):
    长城笔记本,型号:E570
机器故障是开机显示就马上掉电,掉电后还有待机,继续还可以触发、
触发后还是会掉电,拆开后,裸体测试还是一样。
重新做过北桥,还是一样
现在发现,拆下CPU加电正常,不会掉电、CPU电压是1.4伏,但是装上CPU,CPU电压为0.97伏。
这机器是双核机器,CPU是T2050,是不是电压低了导致开机掉电的啊。、
小弟没思路了,在此请教各位高手
小弟感谢万分!!

网友:
CPU供电电路的问题啊,电压不稳。

网友:
换供电的MOS管试试

网友:
肯定的说是cpu供电芯片坏了。

网友:
加焊下CPU供电芯片,不行就换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