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思路了,各位老师帮忙看看这个鑫谷电源。(已解决)

楼主(2010-09-27):
主功放管P13009A,2.7K电阻,1欧电阻都换过了。494换的7500,C2235推动管换了2个

494的2脚电压4.7V,绿线接地后,4脚电压0V,2脚不变,8,11脚2.1V。2个推动管C级电压有0.2V的变化,可是为什么电源还是没有输出呢?
各脚的电压分别是1脚0V 2脚4.7V 3脚0.4V 4脚4.11V 5脚1.56V 6脚3.55V 7脚0V 8脚2.25V
                         16脚0V 15,14,13脚5V 12脚16V 11脚2.2V  10,9脚0`V

C2235推动管的ECB电压分别是1.56,1.576,2.26。绿线接地后是1.48,1.73,1.52。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的问题呢,?????????

已经解决了,在这里感谢大只佬大师的指点。

复述一遍整个的过程,拿到电源后的第一现象是不上电,拆开后看到主开关管Q1,Q2爆裂,R6,R7的0.5欧电阻,R8,R9的2.7K电阻烧断,全部换上后,加电不开机测紫线,绿线无电压,仔细再细测一遍,发现整流桥连接了1个1欧的电阻开路(电路图上没有找到这个电阻的位置),换上后紫线,绿线有了5V的电压。

短接绿线电源还是不工作,再查7500B的各脚,发现Q5,Q6中有一只CE极击穿(这里说一下,测试时为了把握,我把Q5,Q6,D9,D10,R67,R61全都焊了下来,测出坏件后把这些又都原样焊了回去,由于马虎D9就上反了,这就照成了上述的问题)。
最后在大只佬的指点下,细细的浏览了大只佬给出的帖子,判断出问题还是出在推动管的周边上,又一次把所有的元件焊了下来打算再测试一遍,这是才发现D9上反了,自此所有的故障解决完毕。
再次感谢大只佬大师的指点,谢谢!!!!

网友:
你那推动管和7500B的8,11脚之间有元件么,怎么电压不一样??推动管和7500B相通的一脚应该在2V以上,你看两个推动管和7500B之间有电阻是不坏了??

网友:
8脚和11脚之间没有元件,8,11直接接的两个推动管的B极啊

网友:
示波器打一下8和11看有无波形,感觉这两脚有波形以后才1V多的。待机2V多。

网友:
这电源原来的故障是怎样的,一般都坏初级的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来的故障是开关管爆裂,2.7K和1欧的电阻烧断。紫,绿无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C极有1.57V的电压啊,就是不知道管子开始振荡没有。
1楼的,查出R61 1.5K开路,造成C945无供电,即C极电压为0V,换后研究前后六天的电源终于看到了风扇转了
9楼的,1、Q5、Q6它们的C极电压分1.3V(没有示波器

这两个回帖说明的东西,看的不是很懂。请大只佬大师帮我看看啊
C极的供电全都焊下来了,没有发现问题啊。

网友(点评):
你根本就没有仔细看。原理你可以不懂,依样画葫芦也不会?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了,暂时还买不起示波器,能有别的方法看出推动管起振没有吗?

网友:
支持5楼,应该要查一下推动管的C极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