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被拉低

楼主(2010-09-27):
ACER 22的屏   供电老被拉低   不能接高压板  驱动板   一接就低了    驱动板是好的   高压条换成市场上的那种   只要一焊接就变低了      5V变成2.3    14V  变成1.8    大家看下是哪的故障

网友:
1先把,原来一体板上高压部分断开。
2然后,不接。高压条。只接驱动板,开机,看电压是否被拉低。。。(如果还是被拉低,换个通用驱动板试一下。。  换通用板,还是被拉低说明是电源问题,不被拉低就说明是驱动板问题。)

如果不被拉低。。   再把高压条接上。。
3.你接高压条,是怎么接的?你得在电源板上找到有12V的地方接入才行。。一般是接在电源输出的滤波电容上。  你一共试了几个高压条?要排除你高压条的问题。。。
4。实在不行,就换个通用的高压电源一体板吧。。嘿嘿。。快速,成本低!

网友:
有没有高手会的   驱动板没有坏   断开高压也没有用      就是电源部分   只要带负载变压器发烫

网友:
查一下取样反馈电路。

网友:
换个光藕试试变压器发烫那可能是变压器带不起负载。

网友:
看大滤波有问题没???

网友:
很不错的建议,完全同意

网友:
这个一体板的高压短路了     电感给高压包的供电都短了,断开电感        只要一接通用高压条电压就低   一共坏了几路了   实在没门准备换个上去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用假负载测试电源,把电源搞定了再说吧。
不然,下次遇到类似的问题,还是一头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