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的开关电源5V输出只有3.3V问哪块能出问题

楼主(2010-09-27):
LED的开关电源烧毁,C2625烧坏一个,快恢复
二极管
D86-004烧坏一个,,在电源拆下后装机测试电源电压5V偏低3.8v左右,更换KA7500后电压还是一样,请问高手是哪个问题?
电源

网友:
补充下问题,,调节VR只能是在3.3v之内调节,没有知道的吗,

网友:
查一下滤波电容和稳压反馈回路

网友:
是待机5V还是+5V?? 一般查输出整流管和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