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L2-E 主板,CMOS不保存,电池正常

楼主(2010-09-27):
华硕P5PL2-E 主板,CMOS不保存,电池有电,怎么解决,请解答,谢谢
华硕

网友:
在待机时测下CMOS电池上电压正常不,还有CMOS跳线上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看一下那个弹片是好的不,检查一下跳线正确不

网友:
在不插电源的情况下看看是不是调线上有电压,如果没有肯定不保存了,你可以查一查看看是哪里坏了还是电波没电了

网友:
主要是测测跳帽上有无2.5V以上高电平。

网友:
量跳帽上是否电压,换个32.768

网友:
把电池座换了试试,电池好的话换个座子就好了。

网友:
查跳线的电压。 如果没有换座子,查电池跟跳线中间的电路

网友:
主要就是 电池 电池座子接触不好 电容漏电 三极管击穿

网友:
电池有电,通电电压也正常

网友:
COMS的外围都查过没问题那就是桥了。

网友:
换个晶振先,十有八九。

网友:
ray110987796
的帖子
电池有电先看一下跳帽那里电压有没有正常了。
具体参照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135&pid=1291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