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

楼主(2010-09-27):
一块杂牌845主板,加电复位不检。测得各项供电正常,则怀疑I/O坏,随之更换I/O, 不行。于是又找个差不多主板的BIOS换上,还是不行。请教各位高手下一步怎么做

网友:
BIOS程序差不多也不行,必须是原型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复位不检是什么意思啊,是有复位不跑码啊,还是根本就没有复位啊

网友:
LZ把这块板子的故障说清楚点,是主板不复位还是怎样吖?

网友:
都没有说清楚让别人怎么帮你呀

网友:
没说清呀,到底有没有复位呀,代码卡上的复位灯有没有闪呀,BIOS刷一下试试哈

网友:
应该是有复位不跟码吧,刷BIOS查总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跑码的主板。所有供电正常还得查所有时钟,所有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