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忙 谢谢了

楼主(2010-09-27):
如果没有CPURST说明什么呀 这个信号是哪给的呀 用万用表能量出来吗 谢谢了 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测不出来,一般是bq复位后产生了cpurst给cpu。

网友:
一般都是南桥发出总的复位后经北桥再发到CPU。如果CPU没复位就得查北桥的工作条件了。

网友:
复位信号用表不容易测量,最好用试波器.先测一下PCIRST正常不.也最好先测测时钟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bq是什么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北桥工作条是什么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