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A91B乐华华驱动板,用2025L编程器刷不了

楼主(2010-09-27):
想问一下,用2025L编程器可不可以刷NTA91B乐华华驱动板?如图所示,刷的过程中报错误!如图,但是刷2025L的板子是可以的不会报错的!不解请高手指点

网友:
你那编程器是2025专用的就肯定刷不了

网友:
用快写软件刷

网友:
编程器可以刷, 但是软件不是同一个。

网友:
NTA91B用EasyUSB Writer软件写

网友:
用2025L编程器刷不了NTA91B的

网友:
刷不了的,,,要改动电路的,,

网友:
编程器不一样,刷写软件也吧一样你怎么刷啊。论坛里面有软件,你自己找找。还有换个编程器。淘宝上有。

网友:
用EasyUSB Writer4.1就可以刷。编程器应该是一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