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C466无法开机

楼主(2010-09-27):
今天收到一台联想C466,无法开机,无返应,POWER ON开机键有关17.5V的电压,正常应是3.3v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求大家分析帮个忙,谢了

网友:
现在附件中PQ4 2脚的电压是17.5V,我认为是不正常的,正常不应超过4V!
求大虾指教

网友:
联想有点机器的开机键上都是10V以上的电压,楼主看下待机电流是多少?

网友:
不要让开机键这个高电压忽悠了你。你还是查其他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开机键17V电压是正常的,重点查EC的工作条件及待命电压是否正常及RTC状态

网友:
c466,  开关键,是有这么高。

网友:
十多伏是正常的啊。   没谁规定开关电压必须3。3V 的 有些还是19V 的

网友:
谢谢大家,学习了!我看过到IO的ON/OFF#信号能正常触发。

网友:
南桥RTC 32.7KHZ无吖(RTC供电正常3.3V,电池2.7V),可能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不好意思,改来改去的(新手)。现在是MAINPWON信号被低了,所以3VALW  5VALW都出不来了。MAINPWON电平又是被PACIN电路接低的,本人看这部分电路是正常的,但又不明白为什么不给MAINPWON拉高。请高手帮个忙,谢了!

网友:
故障说的不太详细.这个电压是正常的,你检查下其他地方的电路..

网友:
请教楼上南桥的32.7K的那个晶振,不插电源与电池,(有RTC 电池)是什么状态(起振的?还是不起振的)

网友:
MAINPWON重点是查这个信号为什么被拉低了 解决这个 估计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
在论坛收索下  点火回路。

估计你就有思路了。
典型的点火不成功。

网友:
现在MAINPWON电平被PACIN信号拉低,过PQ1的B+是15.5V,真正的VIN电压被ACON拉低无法过到B+了。从电路图上看,本人理解要么B+电压高点,但如果高点的话PACIN就无法控制MAINPWON与ACON了,那就起不了保护的作用了,所以排除了。那第二 点由+5VALWP去拉低PQ5的G极,那也不可能了,MAINPWON都还是低电平,那+5VALWP根本还未出来。所以现在本人搞不清楚了,PU1B 7脚怎么才高变高。让MAINPWON正常。
请教各位高手,帮忙分析,可能我还有什么地方搞错漏掉了。请指正,先谢了!急

网友(点评):
会不会是那个电阻有问题啊,看不见是R多少,66。5K的那个···

网友:
电阻都查过计算过,正常!那个高手过来帮我分析下,是不是5VALWP电压出来比PACIN快一点吖。是不是MAX8743A速度变慢吖?还是其它问题呢?

网友:
现在不知道你说的具体其他情况,这个机器没触发前时候3.3V 和5V的, 也不知道你的机器是不是待机的时候不正常呢?要是主要的电压都没有开关电压肯定出不来,比如给MAX8734A的主供电要是都没有怎么会有开机键上的正常电压呢 ,
现在说你看到比较主要的信号和电压,如,3.3V 5V, VL5   ,VL5给到别的芯片了么,,,,IO外围正常么

网友: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是缺了个电阻PR32   导至OP的两个输入端的输入电压失调,从而拖低了5脚的电压。现在明白了,感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