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lenovo T61p图纸

楼主(2010-09-27):
我要lenovo T61p图纸
板号:43Y9048,FOXCONN-SZN
北桥:LE82PM965
南桥:HEM
板载独立显卡芯片:NVIDIA G84-950 A2
正面两颗显存颗粒,反面也有两颗显存颗粒
哪位兄弟有的,提供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IBM ThinkPad T61 circuits...

227_42W7622_L11403_MLB-1 SVT T61.pdf

410_42W9341_L11434_D3_HISUI-5R LOGIC T61.pdf

552_42W9347_L09906_D3_HISUI_5W [T61].pdf

T61 layout.pdf

网友:
兄弟,哪个是T61p的?5个都下,有的吃不消

网友:
几个图纸没有一个是的啊 哈哈

网友:
  ibm的版本很多 我所知道的至少是42W7622 MLB-1 SVT IBM T61 和42W9347 D3_HISUI-5W IBM-T61.pdf

网友:
Thanks for you reply, friends.
Firstly I want to say that there isn't big difference between T61 & T61p: boards are the same. The difference is only in videochips and maybe configuration resistors.  I have also such experience with T41/T42/T41p/T42 which are made on very similar boards :-)
Secondary, T61p comes with Quadro graphics. Looks like it codename is NB8P-GL :-)
ZAKU3W -> NB8P-GL
D3_HISUI-5W -> NB8P-GL
D3_HISUI-5R -> NB8P-GL
MLB-1 NV EXT SVT -> NB8M-GS
Thirdly, it is widely known that there are two versions of T60 boards: "wide" and "non-wide". I think there is will be same thing with T61: there was 14" and 15" variants.

网友:
楼上把问题已经说清楚了:
1.T61 和 T61p,板子一样,差别仅仅是显卡芯片和电阻配置
   T41/T42/T41p/T42 也是做在非常相似的板子上
2.T61P带Quadro卡,似乎编号应该是NB8P-GL
  ZAKU3W -> NB8P-GL
  KD3_HISUI-5W -> NB8P-GL
  FD3_HISUI-5R -> NB8P-GL
ZMLB-1 NV EXT SVT -> NB8M-GS
3.T60板分为宽板和非宽板,我认为对于T61有类似的14“和15”差别。

网友:
谢谢主键盘,英语我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