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软件]
实战解决希捷7200.11硬盘固件问题

楼主(2010-09-27):
准备工作:
                      一把T6的内六角螺丝刀,

                    一根“USB转TTL”线【推荐那种采用PL2303HX芯片的,淘宝大多卖10元,运费5元】,

                    一张比较软的塑料卡片【银行卡大小,俺是用的湾岸3的车卡,嘿嘿】

正式开始:

第一步:==================正常连接USB转TTL线

首先把“USB转TTL”线接到电脑usb口,并正常安装驱动【驱动可以网上下载】后,接着在电脑“设备管理器”里的“端口(COM和LTP)”你应该能找到一项“Prolific USB-to-Serial Comm Port (COM*)”【*是依照个人电脑不同的数字】,然后点击右键,点“属性”,选中“端口设置”选项卡,“每秒位数”设为:38400,其它依次为“8”,“无”,“1”,“无”。

第二步:==================测试硬盘能否与电脑正常通讯

USB转TTL线的输出线有四根,【不是绝对的,有的只有三根,没有红的(vcc)】

其定义分别为:TX-绿 RX-白 GND-黑 红-5V(VCC),在这里,只用到TX,RX线。

连接好以后,再连上硬盘的电源线【是电源线,不是数据线!】【注:一定要用那种由机箱电源直接引出的串口电源线(含有橙色线),而不是由并口电源接口经过转换线转换的电源接口(只有红线,黄线,黑线)】

然后“开始”--“所有程序”--“附件”--“通讯”--“超级终端”

弹出“新建连接”,随便起个名字,【如果有窗口弹出设定国家区号啥的,随便设定】点击“确定”后,弹出“连接到”窗口,这里选择的“连接时使用”的com口就是第一步的那个com*的*号数字,我的是com2,“确定”后,又弹出“端口设置”窗口,设定也同第一步的端口设置一样“38400·8·无·1·无”,确定后电脑开始与硬盘通讯,啥也不用做,等一下,终端窗口会显示:LED: 000000CC FAddr: 0024A051

Ok,这说明电脑同硬盘通讯正常,同时也说明俺的硬盘确实是这次“固件门”的牺牲品!!

第三步:==================开始维修硬盘

接着上一步在超级终端窗口上点“呼叫”,下拉菜单中点击“断开”,然后把超级终端关闭!

拔掉硬盘的电源线,用内六角螺丝刀把硬盘电路板上的六个小螺丝卸下,在电路板与盘体之间垫上塑料隔片【我是垫的我的湾岸3车卡】防止一开始电路板给盘体供电,然后把两个长螺丝旋上以固定电路板在盘体的正确位置,当然螺丝只要旋个一两圈就可以了,太紧会导致电路板变形!

接下来就是重要的了:

将电路板接上硬盘电源线,然后打开超级终端中第二步建立的那个连接,后缀为.ht的,打开正常后,按“Ctrl+Z”

窗口显示:F3 T>  【进入硬盘调试模式,没有出现就检查通讯线有没有正确连接,或者其他线的连接】

接着输入:/2   回车   【进入二级指令模式】

窗口显示:F3 2>

接着输入:Z   回车   【将电机停转】

窗口显示:Spin Down Complete
              Elapsed Time 0.147 msecs    【0.147这个数左右浮动】
              F3 2>

接下来也是很关键的一步,在这种状态下(带电状态),将电路板与盘体之间的塑料隔片轻轻抽出,然后把其他四个螺丝旋上,将六个螺丝稍微旋紧就可以了。

接着输入:U   回车   【启动电机】

窗口显示:Spin Up Complete
              Elapsed Time 7.093 secs
              F3 2>

OK!,盘体正常启动!

接下来一切都好办了,哇哈哈哈……

接着输入:/1   回车   【进入一级指令模式】

窗口显示:F3 1>

接着输入:N1   回车   【将SMART数据清除】

窗口显示:F3 1>

【接下来的一步, 是清除G-List, 查了下资料,说这一步是可选的, 如果这一步没有执行, 修复完成后, 如果硬盘没有再出现BUSY错误, 这一步将不是必须的. 但是, 我还是为了保险, 还是执行了它: 】

接着输入:/T   回车   【进入T级指令模式】

窗口显示:F3 T>

接着输入:i4,1,22   回车   【清除G-List】

窗口显示:F3 T>

OK! 关键时刻了, 拔掉硬盘的供电电源,然后等待十秒左右!

十秒钟后插上供电电源!

按“Ctrl+Z”

窗口显示:F3 T>

最后一步,重建硬盘的索引区到固件:

接着输入:m0,2,2,,,,,22    【一定一定要看仔细,输入仔细啊!】

等待二十秒左右,

窗口提示:Max Wr Retries = 00, Max Rd Retries = 00, Max ECC T-Level = 14, Max Certify Rewrite Retries = 00C8

              User Partition Format 10% complete, Zone 00, Pass 00, LBA 00004339, ErrCode 00000080, Elapsed Time 0 mins 05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Successful - Elapsed Time 0 mins 05 secs

拆下电源线和TTL通讯线,硬盘起死回生啦!

网友:
这个帖子貌似早就有了!

网友(2014-11-18):
刚刚有一块希捷ST3500418AS  500G硬盘认不到

网友:
不管有没有都比较喜欢

网友:
我有好几块500G认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