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主板报警声详解

楼主(2010-09-27):
适合新手老手,特别是自学者

网友:
老手还用得着听这样的报警声,?

怎么说也是看诊断卡的代码,报警声有诊断卡代码全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假如诊断卡跑乱码你怎么办呢

网友:
一般都是双管齐下吧。如果你的诊断卡非常好的话。可以不用蜂鸣器的。

网友:
既然已经在跑乱码了,那这蜂鸣器就会报的很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