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G31m-s主板不过E0

楼主(2010-09-27):
手头有两块华擎G31-ms的板子,结果都不过内存,开机时测各路电压正常,代码跑D0-75-98-E0,就挡在E0,内存667、800都换过,CPU也换过,BIOS刷过,IO换过,北桥也加焊过,故障依旧。不知道是哪边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这样的话 建议你刷下BIOS

网友:
BIOS已刷  还是没用哎故障依旧

网友:
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正常了么。条件正常就压U座,北桥,南桥。看是否有空焊现象。U座是BGA封装的建议加焊下U座,刷了BIOS不行,在刷过别的版本的BIOS。

网友:
南桥的控制总线正常吗?

网友:
G31要430以上的CPU,667以上内存

网友:
U座的可能性会大点你可以打一下阻值

网友:
U座的可能性会大 点

网友:
打下CPU阻值,不行了再换北桥试下

网友:
各个供电都正常 内存槽清理过 没有断线烧伤 直接加焊U座

网友:
期待你的解决,我们好为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做准备,呵呵

网友:
我倒!内存667、800都换过,CPU也换过,BIOS刷过,IO换过,南北桥也加焊过,CPU阻值也正常,故障依旧。用示波器查内存无跳波,再看看时钟芯片旁边有几个跳线,跳了下线,内存有跳波。此板修复

网友:
晕,应该是那个超频跳线跳错了吧。害你废了那么多劲

网友:
跳线    晶振      BIOS

网友:
  太纠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双核的U

网友:
刷下BOOS。我修几块这样的板子,刷下看看什么情况i

网友:
诉网卡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