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改了信号板有波纹

楼主(2010-09-27):
一台液晶显示器是信号板坏,改了信号板,信号板用的是2621板,改后有图像但有水波纹。望高手指点一下要什么来处理,谢谢!

网友:
把电源板也一起换了试试。。

网友:
看一看高压板, 换个通用高压看看,

网友:
交流信号干拢,电源,高压电容

网友:
2621板,是要跳线的,自己跳下线就行了,还有记住电压不要跳错了

网友:
高压板的供电不要在信号板上取,直接电源板,还不行就在高压板的供电线上加个磁环。

网友:
已解决,高压板的两个25V470的电容换了就OK了。

网友:
换成VGA线的那种接头,不要用 就一个VGA头的那种接头,信号线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纠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