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读内存

楼主(2010-09-27):
我的方正的845板子,可以点亮,但不能做系统,提示内存不足64M,但我用的是256的条子,不知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网友:
首先换根正常的内存测试之
不行就查内存插槽的电压、时钟

网友:
好像是BIOS设置出了问题

网友:
刚开机的时候显示256内存没有?

网友:
内存的时钟跟频率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