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K400开不了机,开机按键里的灯总闪

楼主(2010-09-27):
清华同方K400 待机0.03, 3V 5V 全有,按下开机键只会到0.03-0.04而且按键下的灯会一闪一闪 灯亮.0.04 灯灭0.03,这个是没开起来机,电源芯片理TpS 51120 VIN 19 V   EN3 EN5都正常
不知道这个灯闪是什么含义,而且这个机子有时可以开起来的,开不起来就一闪一闪,有修到过的吗

已解决:三合一的桥虚了

网友:
查南桥的工作条件看正常不?不行换个晶震,再不行加焊下南桥!

网友:
这个开机键上是19v的,接下只会到16V,不会到0,会不会是开关坏了

网友:
这个是单桥的,三合一的桥,AMD的cpu

网友:
锋锐K400同方锋锐K400不加电,按开关键后开关键灯一直闪,先换I/O 87541 VDG/K2 B2,不行再换BGA

网友:
这个我前段时间也换过南桥刚开始以为好了.但后来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