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开关怎样跳线,急!!!

楼主(2010-09-27):
有台液晶,是组装的,换了驱动板,换了2120的板,按键是5键的8条连接线的,请问怎样跳

网友:
板上都写这呢,看这往上联,找3。3V慢慢一个个试,这是最笨的方法了

网友:
把开关接到KO那里把机器开起来把按键接上再一个个的对。

网友:
会不会接接错造成短路现像呢

网友:
凌寒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3次以上不听劝阻,禁止发言或 ...

网友:
只要开关跟灯接对的了一般都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买一块通用按健板对一下也方便的

网友:
供电,接地不接错是不会烧的。其他的用万用表测一下就知道了。。然后接上就好了。。不过是排线的话不好接。。

网友:
一一对应的接呀,K0接前面板的开关。K1K2K3K4---接说明接就行了呀。用万用表量呀,简单的很。驱动的开关接前面板的开关,菜单接前面板的MENU,地接地,R,G分别接灯的两个极,错了倒一下就好了。上,下,自动。EXIT对应的接就行了。接完后用表量一遍就得了。不对的再重接呀。改的多了就简单了。这个跟换原来CRT换VGA线一下道理呀。熟练了就很快的。也很准确的呀。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
1。找到按键接口的GND
2。除了GND任意一个键对GND瞬间短路即可一一分别找出各个功能键
3。不出功能的剩下两个即是指示灯,指示灯是待机一般是橙色,有信号时是绿色,接反了对调一下

网友:
楼上的高人说的中!!呵呵,学习了

网友:
先要找到开关按键的电压,基本上是5V3.3V,其它的可以不接.如果显示器没有别的故障,

网友:
通用板上都有标的,照着飞线就好了

网友:
先找接地,然后找到3.3V点亮后,一个一个去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