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W3Z上内存掉电

楼主(2010-09-27):
今天碰到一台ASUSW3Z机器用的是AMD745CPU故障时不上内存跑D4上内存跑03后掉电,请问一下各位有没有碰到过,请多多指点,在线等各位的维修方法,谢谢了

网友:
   换个U试试

网友:
D3  D4有没听到报警声呀,如果听到就查内存工作条件。听不到应该是桥多。

网友:
各位朋友指点一下,这种问题的解决方法,先谢谢了!

网友:
北桥,内存电压,南桥也会导致当内存

网友:
我查过了,内存的工作电压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