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装上无线网卡就死机

楼主(2010-09-27):
这台笔记本一开机就死机,后来把无线网卡取下来就可以了,除了没有无线功能外,可以正常使用。换一块好的无线网卡上去,还是不能开机,一开机就显示 ESC   F10  什么的,就停下来了,连BIOS都不能进,请问是什么不好啊?

网友:
对着图纸测下mini卡上的数据线对地阻值多少,供电正常不?

网友:
桥虑焊了。重植吧。

网友:
南桥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6150的桥的板子,如果是也有可能是6150的问题

网友:
遇到过104报错是桥的问题,楼主这应该也是桥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