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解决,thinkpad r31,老机器新故障没修过,给点建议……

楼主(2010-09-27):
R31机器,屏暗,高压维修后OK,能亮了,但是亮度还是不够,好像是亮度给调暗了一样,折腾了一会儿,发现一个有趣的故障现象,就是 高压和lcd线缆的接口如果不完全接好,此时高压板上的电池灯不亮,这种状态下能正常显示亮度。
测量主板和高压条的结果得知,高压转换正常,接口电路正常,至此,无思路了,各位修过的同学给点建议……

机器终于搞定!!挑开隔离了高压条上的几个引脚,跟我当初怀疑的信号不良引起的原因一样。
谢谢各位关注

此机器跟高压和灯管都没关系,以后大家可以引以为戒。

具体引脚位置忘记了,呵呵,不是我不告诉大家,真的没仔细数。

网友:
换高压条试试了吗?

网友:
以前碰到一个和楼主这个差不多的问题,换了好几个高压板都不行,楼主解决了说一声啊。

网友:
是不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
灯管没换好,不行再换根灯管线

网友:
期待楼主解决后回复。

网友:
换个灯管吧 老化了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问题啊

网友:
再换个高压看下。 换那种 可以调亮度的高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机器终于搞定!!挑开隔离了高压条上的几个引脚,跟我当初怀疑的信号不良引起的原因一样。
谢谢各位关注

此机器跟高压和灯管都没关系,以后大家可以引以为戒。

具体引脚位置忘记了,呵呵,不是我不告诉大家,真的没仔细数。

网友:
机器终于搞定!!挑开隔离了高压条上的几个引脚,跟我当初怀疑的信号不良引起的原因一样。
谢谢各位关注

此机器跟高压和灯管都没关系,以后大家可以引以为戒。

具体引脚位置忘记了,呵呵,不是我不告诉大家,真的没仔细数。

网友:
换个灯管吧 老化了
引用 网友B:

小兄弟,如果我连是不是灯管都判不出来,那我几年都白修了!呵呵

机器终于搞定!!挑开隔离了高压条上的几个引脚,跟我当初怀疑的信号不良引起的原因一样。
谢谢各位关注

此机器跟高压和灯管都没关系,以后大家可以引以为戒。

具体引脚位置忘记了,呵呵,不是我不告诉大家,真的没仔细数。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机器终于搞定!!挑开隔离了高压条上的几个引脚,跟我当初怀疑的信号不良引起的原因一样。
谢谢各位关注

此机器跟高压和灯管都没关系,以后大家可以引以为戒。

具体引脚位置忘记了,呵呵,不是我不告诉大家,真的没仔细数。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机器终于搞定!!挑开隔离了高压条上的几个引脚,跟我当初怀疑的信号不良引起的原因一样。
谢谢各位关注

此机器跟高压和灯管都没关系,以后大家可以引以为戒。

具体引脚位置忘记了,呵呵,不是我不告诉大家,真的没仔细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