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000 待机有3V 却没有5V

楼主(2010-09-27):
今天接了一台客户的HP DV4000 不能触发 一量 3V/5V电源管理IC 所管理的电感 有3V 而5V电感却没有电压输出,按道理,如果电源管理IC坏了,应该没有3V输出,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有3V 而没有5V 请高手指点!
原因
电源

网友:
有些机器待机状态下就是没有5V的,楼主再测下看有没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