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坐下来修机器了,跟在大家讨论一下一台IBM T40 维修,

楼主(2010-09-27):
机器故障:ibm t40机器,朋友说没有时间修,让我修修看,帮修。拿到光板无待机,再看看,max1631及电感和高低管,PMH4TP62501H8BIOS ,显卡,南桥,温控芯片等全动过。真是牛人。
结果:换温控电阻RT3,R691 HLRCOMP
维修过程:
3M5M没有电压,没有电压测对地阻值,这是我总结六步维修套路第五条。3V阻值40欧和100欧都正常,只是看在通电后还是通电前测量。
5V电感
120欧,正常。查max1631 23pin,没有电压测电阻,700估计正常,根据我的维修套路第六步,串线。打开图看一下,大家都知道了,D12    与门,查一下2pin-SHUTDOWN2 3.3v, -PWRSHUT DOWN 无电压,此点连接的东西,q59,PMH4TP62501MAX1631,      至于q59怎么工作,估计有人说过了,我就不说了,断开q59,还是没有,我想了一下,应该换过的芯片都没有问题,我这个同行,干维修56年了,图纸基本不会看,技术还不错,BGA技术值得学习。估计换过的芯片应该没有问题,特别是TP1631PMH4。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TP62501 52pin到底是发了,还是没有发出呢,打个示波器,插上电源瞬间没有动静。好吧,看TP工作条件吧,57pin ,16V2pin 0v,正常。55pin 温度检测,0v,59pin3.3vsw ,58pin复位3.3v也有,真奇怪了呢?前面的条件都正常了,应该52pin –SHDN应该有才对,以它为故障点顺着查,发现上拉电阻没有,r200    心中乐了,补上还不行。这时还不想换TP,朋友不会考我的,再细细想想,影响52pin只有前面几个条件,没有了,一个一个排除吧,最值怀疑的是58pin复位。换掉结合复位电容c610,    还是不行,那么就怀疑55pin,没道理啊,这脚有问题,33Vsw不会有啊,带着怀疑,还是查了一下55PIN,顺着55pin查,      打到二极管档,与RT3温控电阻是通的,不知这样命名是否对。再接着量,RT2.RT1.RT4.GND。都相连,奇怪了.突然间感觉有点不一样,发现,RT3RT2.RTT1.RT4,着色不对。RT3怎么像是电容的色,呵呵,怀疑就有可能是。找个其它板子对比一下,真是它,小样,老子找你好苦,换掉以后,呵呵,52#有了3.3v,vl 3m,5m.1.8.1.2m出现了,开机了,应该好了。可惜啊,电流上掉0.5不动了,cpu估计还没有完全工作。插上假负载。测量一下,无cpu复位,供电,时钟,REF,有,com0-3阻值正常 。  查南桥复位有,是北桥没有复位cpu,看北桥的供电,时钟,复位正常,PWRPG GMCH_REF0.9等正常,做北桥我不干的,做南桥我也不干的,我曾经修两台R50cpu无复位的,第一台做北桥不行,第二台做南北桥都不行,估计不是那个问题。再说南桥被朋友做过了,我相信他。根据我的总结维修套路为依据,任何时候都不要离题。难道还有哪个工作条件不满足,南北桥通信不畅也会影响吧,南北桥就那几根线,一一查吧,对地阻值都一样并且,是否相通。打示波器,南北桥没有动静,和HUBLINk中有关的应该还有hlrcomp这个信号吧, ,
模糊记得以前研究过它,他应该是负脉冲信号。打开示波器,找到它,试一下没有信号。这时发现电路图连接是电阻,而主板上是电容,找到问题了。找一个电阻36欧上上,修好了。唉,这次又被高手折腾了,山外有山啊,现在才知道还差多少距离啊,真是高手,估计在哪家没有修,送到我朋友家修的。
   本人除本地外,也没有认识外地维修人来往,也没有请教过知道MOS管有PN两种沟道的老师,所描述的有点不专业,请大家讨论批评改正。技术来源网络,资料,书本。从拿来的产,还到哪里去。接下来,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750元修x61进水二手机。机器还在我这。

那面具,真薄 + 5 精品文章

网友(点评):
佩服的五体投地

网友:
请删掉后面多的图,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说你的维修六套路分别是什么吧?嘿嘿···感激不尽啊····

网友(点评):
对于一般水平的人,会笑话我,不说先。但对于我还是有用的。

网友:
是TB62501  不是TP62501 兄弟,仔细还是可以的

网友(点评):
我老是这么说,其实错了,谢了。以前就有人说过了

网友:
楼主的维修功底还是很厚的.赞一个.

网友(点评):
其实你错了,三人行必有我师,我技术差远了,说实话。

网友:
修别人修过的机子,最重要的是花点时间去看一下主板的完整性,有无缺件,错件,多件。呵呵

网友(点评):
这话实在,有时有人做的根本看不见,很少的元件。

网友(点评):
这话实在,有时有人做的根本看不见,很小的元件。

网友:
楼主强大,很深的功底,

网友:
很细心啊,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好功夫 这样的问题也能搞出来 牛啊

网友:
这样的问题都能修好!楼主真是牛人,高手没得说了,别人修不了的机子,能修好的,最佩服这样的高手!
桥和BGA干不好不要紧,,思路才是最重要的,还有就是要有耐心,,,二修三修机,不是一般的难搞啊!随便把个电阻换了就够想NN久的!!

网友:
这个例子很好,有没人上传T40机触发保护的例子吗?我都有好几块板没搞好,静态什么都正常,触发后待机电流电压,拔掉电源重插又有

网友:
思路清晰,所谓的芯片级维修,可不是动不动上来就做桥!

网友:
楼主能重点的说说北桥的工作条件吗 大家交流学习一下吗 呵呵

网友:
楼主对后期的信号研究的很好啊

网友:
我学笔记本比较晚,IBM的机器看着就头疼

网友:
IBM高手啊,我最怕修的就IBM,动手脚的那位兄弟我也一样佩服你

不过我一般动过手脚的机器就没人能修好的了

呵呵

网友:
我看不懂,慢慢看,拿分下资料

网友:
学习了,好的维修思路要培养出来

网友:
HLRCOMP:Compensation for hub interface:  This signal is used to calibrate the hub
interface I/O buffers.
能修到这个信号就不简单了。hublink 不正常会影响北桥是否发出cpurst.

网友:
不怎么懂啊
   下次遇到类似问题在来请教
     不过还是学习了

网友:
其实检察到待机时-PWRSHUTDOWN为低电平基本就可以判断是55脚引起的问题了。
-PWRSHUTDOWN其实主要来原于两路一路是1989发出的经BPWRG控制Q59产生的,但是BPWRG是IBM的B电源好信号,也就是南桥的pwrok。这个信号是上所有完电(除了CPU供电)才会产生的。所以如果是这一路引起的-PWRSHUTDOWN也会是上电后。
那么也就是另一路TB62501发出的-PWRSHUTDOWN了,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上电后某路供电不正常引起的-PWRSHUTDOWN,表现为待机正常,触发掉电掉到0。另一种就是55脚(Connect pin for Thermal Resistance,热敏电阻引脚)引起-PWRSHUTDOWN。

个人认为只要TB的57脚供电正常。并且产生了VCC3SW。55脚 ,52脚就能处于工作状态。
也就是说待机时55,52脚就能工作。所以待机时即发出-PWRSHUTDOWN,基本可判断出是55脚引起52脚有效。
以上只是理论上的一些分析,还待实际验证

网友(点评):
前面说的对,后面就不正确了,-shdn 有几个东西影响的,比如54pin

网友(点评):
前面说的对,后面就不正确了,-shdn 有几个东西影响的,比如54pin,你要全部看,不要光看这个图,是不对的,

网友(点评):
还有几个ic连接到此处 也有可能是ic该脚对地

网友(点评):
还有几个ic连接到此处 也有可能是ic该脚对地

网友:
回复 维修一号 的帖子思路很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不错啊  看了后我了解了这些信号的来龙去脉

网友:
其实我已经说了TB的57脚供电正常。并且产生了VCC3SW。55脚 ,52脚就能处于工作状态。
54脚不正常,不会产生VCC3SW。
3SW operates when the voltage greater than 2.9V is supplied to BAT_VOLT Terminal under the state that VREGIN16 issupplying and excess current and so on are not observed.

网友(点评):
55脚是先检测的,没有55不过关,还有REF,还有复位等都正常才有会有3sw?如果芯片内部有问题,是不是还说55pin外围坏了呢?在我们实际维修中,55重新改电路也不会有52PIN,楼主不知道遇到过吗?

网友(点评):
还有些资料上介绍了,2,55PIN 正常才有3sw,不知看了没有?其实说的也准确,实际维修,你看看,55pin 不正常时,或都者>0.5v时,你看看会不会3sw?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然 还有上拉r200开路

网友:
挺想瞻览LZ的维修六套路,LZ能不能贴上来让大家学习下。我技术很菜,只有多看看前辈高手心得,经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我现在手上有一台T40无cPU供电的机子啊 该换的都换了还是不出啊,不知道怎么搞啊,楼主有机会发一CPU供电电路维修啊!

网友:
楼主的维修理论很丰富啊

网友:
都知道T40的机器复杂难修,这回真是领教了,也佩服动手脚的兄弟,技术也不赖!

网友:
分析的这么细,很佩服,啥时候我也和你这样就好了,

网友:
请楼主分享下你的六套路 谢谢

网友(点评):
没有什么神秘的,知道了不难,不足以这此说。

网友:
敢问楼主HLRCOMP信号,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点评):
hub_link补偿信号

网友:
楼主思路还是不错的,有强大的理论功能

网友:
厉害啊,请问楼主这些知识是从什么地方学来的,可否学习一下啊

网友:
    HLRCOMP:Compensation for hub interface:  This signal is used to calibrate the hub
interface I/O buffers.
请教这段说明的资料是从哪里找来的,可以发过来看看吗

网友:
佩服!特别是修本本 ,一定要冷静!

网友:
真的写的很好,多多分析别人成功的经验,自己也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
又多学了一个信号,HLRCOMP虽然不知道它的作用,但是它是与南北桥连接的,,,高手啊,不服不行

网友:
IBM的机子不大好修哦 不过他的机子坏的不多  一 般坏的地方都是常见的  不常见的就是死区了   很难修了

网友:
值得学习,可惜,我不会用示波器,真不知到咋搞

网友(2010-11-05):
楼主请问PWRPG, GMCH_REF0.9 这二个,在图纸具体的那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