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9J 开机掉电

楼主(2010-09-27):
      945pm的主板,按开关后电流上到0.2掉电,加不加CPU都一样,无cpu电压,其他电压都正常,换cpu电压芯片后故障依旧,偶尔cpu电压出来机器可以点亮,这种问题好像是ASUS的通病,不知有哪位大侠弄出来了没 , cpu供电芯片isl6262crz,电路图看过了不知哪个是cpu电压出来的关键信号,指点指点。

网友:
楼主截个图上来看看,有可能是哪个开启信号虑焊导致的吧

网友:
可能是IO坏了。

网友:
SIS芯片组的吗?这种芯片组的很容易造成掉电

网友:
这种机器碰到很多掉电的都是北桥虚焊引起的,

网友:
北桥是intel的945pm  ,cpu供电芯片我都换了3个都一样,虚焊的可能小 我到觉得可能板子内部有断线    电流现在才0.18的样子北桥是一点工作都没有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