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接口场同步信号问题

楼主(2010-09-27):
今天接了块intel原厂的板子,865GV的,进水时间很长了,有好多过孔都腐蚀断了。起初是南北桥严重发烫,经查是南北桥没有2.5V供电造成的,修好后居然能跑码了!诊断卡最后跑00,已经跑完了,显示器就是不亮。测VGA口的电压,没有场同步信号(补充一下:刚开机时有3.6V电压,诊断卡跑过38以后就没有了,电压为0V),行同步和串行数据还有串行时钟都正常。请问各位师兄:这种情况能不能判定是北桥坏了呢?

网友:
换个口试试,是不是接口里面腐蚀存在短路。

网友:
跑一下行场的线路有些经过门的就换个门,没有 的应该就是桥的问题多。

网友:
路过看一看,我对主板这方面也是新手,正在网上查,你没量一下VGA接口的第十三脚和第十四脚是不是腐蚀断了

网友:
承蒙各位师兄关爱,换个北桥就好了。因为北桥已经腐蚀掉点了。补焊盘点很不容易,多收了几块钱,改天请各位喝酒吧!

网友(2011-04-09):
我的有块显卡一样没场信号,就是74门没有输入高电平信号,用外加电压法,确定74门没坏,估计是GPU环了,它是不是与74门直接相连的?没有经过电阻?影驰的。

网友(2011-05-19):
貌似直接和门相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