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耳机正常外放没声音。

楼主(2010-09-27):
首相怀疑耳机孔是不是连一起了,结果不是,后来功放芯片加焊,没解决,最后发现功放芯片周围一个电容短路了,换了就好了。说实话我都不知道当时怎么找到的,问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此问题,我还怀疑那个电容短了,怎么别的供电不短路?

网友:
说白了就是问问大家,那个电容能影响声音吗。有没有遇到过的。

网友:
功放外围短路喇叭肯定没有声音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别的原件不短,就那个电容短。

网友:
那个电容是滤波的吧

网友:
那个是耦合电容,坏了就没声音了

网友(点评):
他说的那个电容应该不是你说的耦合,一个耦合电容短路。应该是单声道,不会全部没声音。

网友:
老大 你怎么就早到那个电容式短路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那么几个,都量了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边是交流电,要耦合电容,这样解释吗

网友:
我遇到一个DELL的跟你的故障一样,声卡芯片,功放都换了,外围电路也都查过了,至今没好,现在没思路,板号是DA0VM8MB6D0  REV:D,望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我也是无意中测了所有件,找出来的,一直怀疑呢。

网友:
看电路图,检查下耳机检测电路,看是否有元件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