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电源上的12V变压器改造成电源适配器

楼主(2010-09-27):
我看见12V变压器只有2引脚  ,怎样改造下直接接220 转换成DC12V

网友:
加个整流虑波电路,整流管随便在坏电路板中拆一个,加一个虑波电容16V1000UF。就可以得到一个平稳的12V直流电源呀。

网友:
不可能这样改。。。你直接把220交流电接在开关变压器的初级不行。。不信你试试。。

网友:
220V-12V变压器1个 4只1N4007二极管组成全桥  12V3300UF电容一只 就OK了。

网友:
打错了 是25V3300UF电容一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