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主板跑C1,不停复位

楼主(2010-09-27):
        前两天我遇到一个板子跑C1,同时复位灯十秒闪一下,代码C1也是的,上了内存也是一样的,有点郁闷呀,因为上个星期收的时候还是好好的,后来测板子阻值,电压什么都正常,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突然想起来没有显卡,就把显卡插上,再测,一切正常。汗,终于知道有些板子,不上显卡也可能跑C1之后就不跑了,我的板子上没写什么品牌的,感觉像是七彩虹的吧,上的是AMD3000+的CPU。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呀

网友:
先换个U 试试 AMD直接管理内存

网友:
我遇到过,不插显卡都正常,插了显卡就不停的c1 循环跑

网友:
同意2楼的意见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插显卡正常那是内存或北桥跟内存之间的线路有问题。

网友:
我也遇见过,有的不插显卡不过内存或触发不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桥虑焊了。

网友:
但到是系统供电 要检测显卡嘛,
这个值得我们研究一下

网友:
   是940结构的吧?   直接加焊桥吧。  BIOS也有可能

网友:
索泰克出这样的板。。。

网友:
遇到过AMD的u坏跑C1的。。显卡不插也跑C1没遇到过。。什么牌子,型号的板子,下次遇到也注意一下。。

网友:
恳请楼主发贴时,把板子的型号说下,这样也让大家多学习交流一下,再遇到这样情况下少走些弯路

网友:
正常!硕泰克的就是!

网友:
学过修笔记本就知道了...

网友:
磐正 超磐手AF520I,,我这有一块就是这问题,
拆下板子后就没问题了。
估计是主板变型导致的桥虚焊吧。

网友:
学到了 好了知道了

网友:
楼主在好加下桥吧,这种七彩虹的主板,查显卡不过,就算亮了,长时间也不稳定

网友:
如果是NV的板就先做一下北桥。

网友:
这个没见过,见过不查内存25  查了显卡c1的

网友:
大多数是桥的问题 先把北桥搞下

网友:
经验积累出来的…… 谢谢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