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WL19AH的这个电压很郁闷,求助

楼主(2010-09-27):
今天一台联想LXM-WL19AH,客户拿来时插电无任何反应,怀疑电源板的问题。

拆开以后,发觉5V和14V都正常,但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排除了开机按钮以后,问题锁在了驱动板上。

驱动板看上去很简单,一个主控TSUM16AWL-LF-1,一个24XX一个25XX,

现在郁闷的问题就是,一体送来的5V,经过一个1117-33,出去的电压不是3.3V,而只有1.25V左右,

刚开始怀疑有短路的,用手摸遍都没摸出个结果,不甘心又用龙威烧3.3V,看电流也没短路。因此怀疑1117坏,

换一个,还是一样1.2V多一点,又不甘心,有换另一个1117,也一样, ,还是不甘心,又找到了一个1084,换上去,电压也是那么多。

我用表笔划,这个3.3V通主控通24XX和25XX,但是又烧不出个所以然来。

想换主控,但是不甘心同时身边也没这料,想刷程序感觉又没有什么理由刷它。
心里一直纠结着要把这3.3V整出来再说,......
想了一下,把一体板和驱动板连接好,接上220V通电,然后把龙威调到3.3V,
对着1084的输出端强加上去,然后按开机键,指示灯亮了,而且也由开始绿色转为橙色,再按开机键也能关机(指示灯灭)

感觉驱动板应该基本正常的吧?~~
  然后仔细一想,会不会1084的输出端哪个电容的问题呢?用笔划很多的电容都通1084输出端,
维修陷入困境,纠结中特上论坛求助。

网友:
电路图中圈的地方此板只有板位号,没有元件,元件只有1117这一路。

网友:
刚刚写完帖子,接上屏幕,接上一体板驱动板,强加3.3V,看到屏幕显示了联想的logo,然后显示无信号。因此问题锁定在了这个3.3V身上,不知道怎么把它弄出来。

网友:
修过一个ACER 19的和你问题一样,在废板上连换了四个1117才正常,不知道1117是不是也有区别

网友:
换1117吧,我遇见过,换了好几个才好的

网友:
不同的1117有1.5V1.8V2.85V3.3V5V五种不同的输出电压

网友:
      1117有固定输出和ADJ两种,第一脚接地,必须用1117-3.3。
      还有一个参数要留意,就是压差,普通的是1.3V,要求输入电压大于4.6V。还有一种是低压差1V,输入电压大于4.3V就行了。很多人不知道哦!看LZ的图片上供电脚串有二极管,这时候要用低压差的,应急可以把隔离二极管短路。

网友(点评):
这倒是第一次有人这么分析,有理

网友(点评):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点评):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点评):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点评):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
1117分-ADJ和—固定电压的呀,不要换错了

网友:
去掉那个二极管看看

网友:
要用3.3V的1117才有3.3伏吧,否则要在ADJ那脚接分压电阻!你用1084也要后面有33的,要不,要经过分压电阻取样才能输出3.3V!

网友:
学习了~! 原来修显示器  也不是这么 简单的 啊~!

网友(点评):
做什么事都没这么简单! 简单与复杂是相对于个人掌握的专业知识而言的。

网友:
慢慢学哦,我家的还没修好呢

网友:
找一个3.3V飞线也可以

网友:
的确如此,当时维修的时候是晚上,随便用表笔划它们的第一脚,都响,以为接地的呢,就换上了,今天才仔细看原来一脚有ADJ电阻的,只有几十欧因此表也是响的,由于当时没看读数,犯下了低级错误,今天一来在废2025上找到一个大的1084-33,药到病除。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