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693 换内存不进系统。

楼主(2010-09-27):
索尼PCG-693  拿来是跑38  换内存点亮后进系统左上角就一光标在闪,没死机。 系统在别的机器上装好也一样/; 难道是内存问题??
原来的是索尼原装的内存。知道的XD 请说下!谢谢!   北桥855pm    南桥DBM

网友:
别用GHOST的,你用安装版试一下,看系统提示什么

网友:
系统没装好,重装一下

网友:
楼主重装系统试试吧

网友:
有外设检测不过,拔掉外设再看下,不行的话可能南桥空焊

网友:
估计还是系统的问题,建议重新做下系统,

网友:
郁闷了  进PE 掉电/   怀疑CPU供电部分。继续查中/

网友:
主板供电不稳 不装电池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