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x550显卡无法开机

楼主(2010-09-27):
昂达x550显卡插上去 机子报警,显示器无显示  换了显卡就好了
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先测供电有没有呀,我们又不是神来的不说测量数据怎么能帮你。

网友:
显卡gpU 坏了吧

网友:
管它呢,先把GPU压一下再说,不行的话重做一下,再不行就扔了吧,呵呵,没什么价值了

网友:
回楼主,可以确定是显卡问题, 显卡具体是什么问题,还是测一下供电,供电好的再焊一下GPU,再不行就卖破烂

网友:
hao 我 看下

网友:
我用手按了一下 GPU 再 试就可以开机 问下这个是什么问题 一般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