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板子维修经验

楼主(2010-09-27):
今天修到一片板子 一片intel板子 啥型号 忘记了 检测卡不停的闪 闪4秒后 关机了  再开 还是一样全板闪一会关机 没关机之前 赶紧测量个个主攻点电压 内存供电1.8v正常 桥供电  显卡供电 cpu供电都正常 总线供电也正常  测cpu时钟也0.4v  拔掉p4小口 还闪   开机后测量开机针脚电压 2点几v 这下有头绪了 一看83627的io 开机针脚直接连io的68pin  把io的68脚挑起来 呵呵 开机针5v出来了  直接换了io 这次以为秒杀了 测量开机针5v也有了   以为久违的跑马就要来临了 开机后主板还是一闪一闪的 靠  但是不关机了 这下那里问题 ?拨了拨io的引脚没脱焊啊   再测量下全板子的供电  桥供电没有了 pwm上下管g级没控制电压  直接换了rt9202  开机 跑马了 ! 这块板板可以上一边凉快去了

网友:
呵呵,很好的实例。检测卡一闪一闪的,一般是桥供电没有了。开机4秒关机,是因为IO拉低开关针的电压,误认关机。

网友:
最近也碰到了很多开机一闪闪的  基本都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桥供电没有了  pwm上下管g级没控制电压  直接换了...                                                        那没换IO以前是有电压的对吗?这就奇怪了

网友:
intel原盒的主板BIOS是老坏的,刷了就好

网友:
楼主应该把IO再换回去,确定具体问题

网友:
一开始桥是有电压 可能是9202的负载能力不够 没彻底的坏掉 一开始还是有电压的 经过换完io后 和长次的开机 终于他坏了  如果9202不坏的话 没有示波器量波形 这个板子不好修   开机4秒就关机 是因为io坏了 把开关阵给拉低了 主板吴认为又按了关机

网友:
RT9202不是PWM电路的驱动芯片吗?开始CPU供电正常,怎么换个io后,PWM电路有问题了没明白

网友:
很好的经验。。以前我遇到块华硕的板也是4 5秒就关机。。没找出问题。。看了这帖子有收成了

网友:
学习永无止境,上基地看你们这些维修实例确实不错。

网友:
intel的板子你不上U能开机吗?在不短接那两脚的情况下?

网友:
应该一开始RT9202就坏了 。
供电应该没有 。
至于关机。
上因为开关针的电压被拉低。所以就4秒就关机了。楼主发现了IO问题,但是还闪,IO换后就不关机了 。RT9202换后就正常了

网友:
觉得跟IO没啥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