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10大面积进水维修一例

楼主(2010-09-27):
今天接修同行的R610 广达代工的SW7 。这个板子已经被同行处理过,根本看不到进水的痕迹了。说实话,这个板子也修到多好多了,但是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故障的,所以做个实例啊,图纸论坛里面早就有了,我这里就不长传了啊。裸板上电。没有待机电流,POWER指示灯不亮。打开电路图。测试电感PL17.PL16没有3 5V。 该板子待机用的PMW IC 是ISL6236。测试其6PIN VCC脚只有0.2V左右。看来隔离保护电路没有工作。 这个板子的隔离保护电路论坛有详细介绍。我就不多说了。 测试没有PQ40 4脚VH28V。仔细检查PD 18开路 PQ14  2 6脚短路。在料板上面找了这样的管子换上。VH28正常产生,ISL6236 VIN脚有了正常的19V工作电压。但是还是没有3 5VPCU电压输出。检查芯片的工作条件,6236在有了VIN以后应该是从7PIN输出一个5V_AL电压的,实际测试这个电压没有。打7脚的对地阻值只有50多。测试外围元件没有异常。直接将芯片取掉。阻值恢复500多。遂拿个全新的芯片换上。 3  5VPCU可以正常产生。然后按开机键可以上电。但是没有上CPU 电流竟然可以到0.8A左右 很明显有短路的。用手摸南桥很烫。上BGA重新换了个全新的南桥。不上CPU上电电流到0.22A.测试几个电感。除VCORE以后基本都正常了。上好CPU。上电。电流到0.46A左右不走了。用示波器打不到波形。测试CPURST#信号一直是低电平 。打PLTRST信号也是低电平。 看来还是要查信号了啊!测试EC KB3926的14PIN已经收到高电平的HWPG信号 。VCORE PMW芯片也送出来正确的PG信号 但是测试U11的1脚却没有收到ECPWROK信号。 现在EC的基本条件都满足了。所有的电压管理芯片也都送出来PG信号了。看来只有可能是EC自身的问题了。遂找个料板上面的EC将它换掉。再次上电电流0.5——0.9三次跳变——1.12。看来应该是要亮机。接屏测试。一切OK。

网友:
楼主不错啊,都用波波修机,我想问问这些信号用,万用表能测试好坏不

网友:
其实都是可以用万用表来测试的啊  只是用示波器了信号看的跟直观一些啊

网友:
看这样的帖子真得学到了不少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