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 开机不显

楼主(2010-09-27):
开始拿来的时候一插电源待机0.10A,一看就不对,试着开机触发不了,触发不了 开机电路问题 轻轻的抚摸着南桥 0.10A,有微热 应该不对 换南桥 换好了 插电0.03A待机,心中暗喜
开机电流一下子串 串到了0.60左右就不动了
内存过不了 不插内存 电流还是一样 难道是北桥问题 因为只报给客户个250 所以就不想换北桥了 大虾们 给点意见喂 看能怎么办
电源

网友:
那也得加焊一下啊

网友:
能确定是没过内存吗,有没有跑跑码式下,在确定是不是北桥啊

网友:
内存,CPU供电正常吗?

网友:
供电都正常,北桥也加焊过了 还是一样 不跑码 想测一下时钟和复位 但我不会怎么测 而且我没有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