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精英845GV,一直提示C3,求助

楼主(2010-09-27):
一块精英845GV,一直提示C3,有代码跑,跑到C3就不动了。测了一下内存供电,2.5V正常。。
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求助。

太谢谢大家了,果然是北桥的事,我取下散热片,用力按住后启动正常了,呵呵。问下,我现在只有一台热风枪,目前暂时板子没有问题,
一、有没有修的必要。。(个人觉得应该有的)
二、是不是用热风枪直接吹住北桥吹十分钟,然后用东西按住呀??应该做??我只有热风枪。谢谢了。

网友:
放电.要么刷BIOS.换内存条试.内存时钟.上拉电压.

网友:
同意楼上,当内存不开的修,量内存工作条件,北桥空的机率大。

网友:
把电池放电

网友:
应该是北桥虑焊了。

网友:
大致也就上面说的 那些问题啦,IO也同样能引起

网友:
谢谢大家,请再帮忙下,看看新出的故障。

网友:
C3是内存过一半。还没完成跑过内存。一半这种故障。内存工作条件正常的话就先压U座。北桥,南桥。刷个BIOS。换IO。最后在加焊桥。

网友:
会的越多,懂的越少,继续学习了。
北桥得用BGA来或是焊锡炉

网友:
我见过这样的问题,都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