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15b插网线掉电之未完待续

楼主(2010-09-27):
一个星期前一台6515b插网线就开机10秒左右就掉电,不插网线一切正常,换网卡解决了,现在这机又返修了,故障变成一插网线就找不到硬盘,提示NO SYSTEM DISK,拔下网线一切正常,狂晕啊~~

网友:
看下主板是否有短路连线的地方,其次是南桥问题

网友:
网卡被雷打了,南桥也坏了,快要坏了,可能是网卡电路有短路,仔细测一下,网络变压器!

网友:
问题此机网卡由北桥控制,而硬盘由南桥控制啊,从信号角度讲不通啊,只有供电了,网线拉低了5V,我测测看

网友:
网卡坏的时候也许南桥也部分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