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笔记本触发点不亮

楼主(2010-09-27):
今天接到一个TCL的机器,能开机电流跑到1A左右就不动了。屏幕不亮,看电流貌似到显卡了,因为没有可以插测试卡的地方不知道在跑什么码/后来我发现插不插内存电流都是一样的,所以我现在判断是机器现在根本没有跑码,要不然电流时有改变的呀。我测过所有的电压都有的包括CPU的电压,不过还没来得及测CPU得复位电压就下班了,以我的估计是没有的。现在问题来了,想请问各位高手要是CPU没有复位.我怎么样去确定南桥有没发出复位信号,有在那些地方可以测到/  PCI-E的插槽上怎么样可以测到复位信号?????还有我怎么样确定南北桥和CPU的通信是否良好,有没有开路的???

网友:
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可以看出是不是不过显卡。如果不过显卡的话那内存一定过的。那你把内存扒下看一下电流和没有扒下内存时的电流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如果差0.2A以上那就是不过显卡。如果才差0.05左右的话那应该不是不过显卡。就得找找别的问题了。

网友:
我换完南桥之后亮过一会,但是装起来就不行了,在加焊下显卡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