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 6520S雷击不触发求救

楼主(2010-09-27):
一台HP compaq 6520S按开关键无显,待机电流0.08A,按开关键电流跳到0.09A或者0.10A,接电池无显,同时接电源和电池无显,显示一直给电池充电,从2.a一直到0.08A到电流充满。拆机量各电感正常,5V和3V待机都有,按开关键电流跳到0.09A无反应,摸到网卡很烫,问客户情况时对方回答不是打雷时坏掉,很怀疑客户说法,不管下了网卡,待机电流变为0.03A,看来这才是此机真正待机电流。V5A,V3A,V5AL,V3AL正常,EC晶振起振,南桥起振,开关键有电压,按开关键有跳变,但电流无任何变化,EC给南桥的RSMRST电压为3.3V,Ec的77脚vcc-pwrgd为3.3V,PWR_SWIN#_3和PWR_SWIN2#_3按开关键都有跳变,但SLP_S3#_3R一直为低电压无任何变化。怀疑南桥坏,打USB数据线阻值正常,打取下来网卡焊盘阻值正常,无解。现在无BGA设备,大家能否给点意见,下步换什么好。

网友:
这种情况南桥可能性大一些了

网友:
我修的劈雷机,多半网卡,南桥一起挂了

网友:
先测南桥工作条件.如果南桥工作条件都满足了.还不出拉高S3的话就干南桥了.

网友:
雷击的板子,南桥坏的机率很高。

网友:
换南桥和网卡…

网友:
这机器cpu打坏的也多,网口和cpu电源管理芯片太近了,如果管理芯片坏了可要注意cpu了。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器在修理不知道cpu好坏在其他正常的主板上检查一下把好的主板搞坏了。

网友:
cpu电压出了没有 换cpu电源管理芯片 ---cpu

网友:
CPU和南桥都爱坏

网友:
先换下网卡

网友:
我手上也有这样一台机器,最开始待机电流大,量网卡短路拆掉,待机正常了为0.02,但还是不触发,3v.5v都正常,电源开关处按下电压有拉低,Q2001也都有拉低。怀疑南桥,换了还是一样。不过我的一插电源网卡有个灯常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