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不能用,急

楼主(2010-09-27):
联想启天M4300,USB接口,前后都不能用,插上U盘,U盘灯亮,但不是那种在电脑上显示移动硬盘的那样,电脑没任何反应,请教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

谢谢各位大侠,这块板子挂了

网友:
对地测阻值吧。有可能献桥挂了。

网友:
能不能说仔细点,老大,只有USB接口不能用

网友:
测USB中间的两线对地阻值,每组阻值必须一样,正常400-600之间。有5V供电,不能识别USB设备,多为南桥坏

网友:
准确的说  南桥坏了,灯闪证明有供电

网友:
现在是电脑可以正常用,只有USB不能用了,让人换主板,人家估计得说我坑他呀,是不是这个板子马上要完了

网友:
查一下D+\D-的对地阻值是否对称,然后再查这两条线的上拉电阻供电是否到位。这两项都正常了,问题的重点在南桥了。

网友:
试下 用PCI 转USB  卡插上去能不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USB供电电压有没有正常,再就是打USB数据线的对地值,查USB48M的晶振有没有正常

网友(点评):
USB还有48M晶振吗?

网友:
看能不能用u盘引导系统或者进bios里看是不是u口被禁用了。如果能,那就是系统修改了禁止使用u盘。

网友:
没USB供电及信号线

网友:
恢复下BIOS,查USB的数据线对地值,一般为500左右,但两个数据要基本一样,如果不一样或无穷大的话为南桥虚焊或挂掉了

网友:
usb的信号线是进桥的 啊,你量了阻值了没有啊?

网友:
基本上算桥挂了,板子默认是开USB的,无故不能用一般是桥挂了

网友:
1.进CMOS看下USB打开没         2.刷个BIOS资料         3.量USB接口电压线,地线,数据线     4.量时钟IC发往南桥的48M时钟      5.换南桥

网友:
板子  都挂了   还谢了屁呀

网友:
灯亮说明有供电是否为5V,测USB中间的两线对地阻值,每组阻值必须一样,正常400-600之间。有5V供电,不能识别USB设备,多为南桥坏

网友:
今天修到一块主板和楼主的情况差不多,USB有5V供电.不认USB设备
测试D+ D- 对地阻值为600左右,    D+ 与D- 对地阻值基本一样.
用PCI转USB卡,解决了问题.
有一情况不太明白,
1 @ + - #
2 @ + - #

@ 代表5V  +代表D+  -代表D- #代表GND

第二组的D+ D- 对地阻值正常    第一组的D-正常 但是D+阻值无穷大

我感觉第二组一切正常,应该有一个USB口可以用(主板上共2个USB口),但是一个都不能用.
期待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测USB的阻止多少、 这种现象蓝桥可能挂了

网友:
主板为什么挂了,意思是确认桥块了吗?"多数是桥挂"不是很认同,觉得USB不能用桥挂的机率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