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1RL掉电维修

楼主(2010-09-27):
昨天收到客户送的一台华硕X51RL本,当时上电测试跑到0.76掉电。通电看电流心想CPU电压已经出了。于是用掉电的瞬间测了一下电压,发现CPU电压有,内存电压无。由于这个本本是AMD架构的,是由于没有电压出来造成的掉电。心想这要把内存电压修出来就正常了。于是把本本折了,一打开这个惊恐啊。里面很多灰,也有点杂物,不知道这个本本是怎样使的,这样脏。于是直接把灰跟杂物先去净。找到内存电源管理芯片MAX8632ETI。打开PDF,测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 查供电正常,REF有,但测到SHDN#,无电压,心想就是它造成的这个芯片不工作了。于是看它的控制是由SUSC#_PWR信号发过来的。 。在PDF搜这个信号,发现这个信号是由SUSC#转换过来的。 再查SUSC#信号,这个信号是由EC的70脚发出的。 于是就去查EC的70脚,在目测EC70脚时,发现70发出的信号线上的测量点掉了,用表测,线的两端不通,心想就是它了,于是把线补好。上电测试。本本点亮了。由于是第一次修本本,所以发上来。请高手不要见笑。

网友:
是讲的很详细,我修过不少掉电的,除了是CPU过热,我真的没修好过啦,郁闷

网友:
你那个CPU电压出来了,完了内存电压没出来,?????,CPU电压不是最后出的吗??

网友:
掉电是比较麻烦的,能一点一点测瞬间的电压,楼主很有耐心哦

网友:
这个下载分给了100分,够猛的,呵呵,

网友(点评):
那是师父看见徒弟学有所用高兴。。哈哈

网友:
掉电有的好搞拆装下有的就好

网友:
慢慢测b电压  这个办法真的不错 看看到底是那组电压没出来 呵呵          但是按照上电时序算的话  辅助供电没出来  是不会有cpu供电的吧   可能这个上电跟别的不一样吧

网友:
掉电也是分好几种的维修方法,平时对掉电问题也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
我的理解,方便大家观看

网友:
俺是新手,拿分……

王志佳 -4

网友:
貌似用的无边的课件哦 。。。

网友:
    刚修第一台机子  就分析的那么透彻,  理论学的好啊    这也说明 这老师不错拉    那他的老师更厉害!    我最怕掉电了  昨天刚修好了一个  做了南桥  又做北桥, OK了  呵呵

网友:
楼主是很仔细啊

网友:
掉是会不会是滤波电容虚焊或坏了?

网友:
掉电也不错了,我就经常把亮机的修成没反应的

网友:
第一次修機子就有這樣的思路,不錯嘛

网友:
第一次修比我厉害多了,可见基础杂实

网友:
基础不错思路很清

网友:
查得不错,掉电有时候最不好修。

网友:
名师出高徒啊,思路清晰,不错,等有机会也要上基地学学

网友:
故障分析的清楚看来理论知识学的不错

网友:
还行,讲得清楚看得明白,谢谢楼主!!

网友:
第一次修本子就这么棒,以后前途无量啊

网友:
感觉还是看图修本比较爽呀